此三极管推挽MOS管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6-20):
求详细!谢谢!

网友A:
百度  或者找本书看啊

网友B:
最好的话找书看,利用百度也行能够准确快速的定位要找的信息但是个人感觉不太完善。

网友C:
PWM出高电平时,三极管Q2导通,Q3截至,MOS驱动电压由15V提供,加大驱动能力;PWM出低电平时,三极管Q2截至,Q3导通,MOS管通过Q3加快放电。

网友D:
学些了。原来Q3是加快截止时mos管的放电。

网友E(2013-11-09):
R2如何取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2如何取值?

几欧姆到几十欧姆,要根据mos的结电容算一下,参考厂家提供的datesheet

网友G: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推挽输出电路提高PWM的功率,从而为MOS管提供所需的驱动功率了。

网友H(2015-12-17):
引用 网友F:
几欧姆到几十欧姆,要根据mos的结电容算一下,参考厂家提供的datesheet

这个需要怎么算呢?能否稍微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I:
貌似限流…并与R3组成分压器:防止翻转过冲!保护MOS,过大会降低开关效率!…增大功耗!…

网友(2016-08-23):
如果PWM 占空比很大  而且频率很小,10S高电平,10S低电平,这时MOS管在高电平期间是一直导通的吗? MOS管电容全部饱和之后,三极管Q2的E极电压是否为0? 若不为0,Q2还能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