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留什么样的接口下载程序啊?最小什么样的?

楼主(2012-06-20):
我现在有个很小的板子,空间很拥挤。所以请教大家,大家常用的最小的接插件是什么样的 ?

网友A:
usb的那种小接口就行

网友B:
可以做0.5mm的焊盘,用顶针 做个夹具 下载

网友C:
楼上的方法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针是什么样的啊,有地方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板子只有U盘大小,USB小接口也太大了。放不下。。。

楼主:
目前找到 1.27间距的接插件。不过感觉还是大。
还是觉得jjjyufan 的方法好,画上焊盘,用顶针、夹具之类的夹紧。就是不知道顶针、夹具从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