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用放大

楼主:
一个由AD620组成的放大电路,双电源+—5V电源供电如图。问题:加一个正弦信号,输出却是一个先是几个周期的正弦信号,然后突然变成水平线(不是在过零出变得),隔一段后再是正弦....求助啊,实在不是做这个的,不懂这些,找不出问题原因,求解答

这个就是输出

这个就是输出

网友A(2012-06-21):
这两天正在用AD620。你是否算过现在的参数放大倍数多大?你输入的正弦波幅值输出是否过载?你的电路想完成什么功能?

楼主:
2# hulx 放大倍数就在6倍多点,这个不能够有什么问题吧,输出幅值不知道是否超出限制,问题是如果输出超出限制,那么怎么会是一段一段的啊

网友B:
图上的不全。上全了,然后U+\U-是啥信号啊

网友C:
U-  U+串联一个电阻,要不就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3# lvhunter 恩,6倍没错。那你输入正弦波信号幅度究竟多大?多看看芯片手册吧,你搞的电路想完成什么功能?看你的输出波形完全不对劲,幅度在变化,检查下电路连接,特别是断开620的输出测量波形看。输入是信号发生器吗?如果是的话,2脚接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