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USB 模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2-06-20):
搞了两个晚上了USB 模拟串口,还是没搞定,PC显示驱动不正常,来求版主解决
我用的是这个版本软件
* Version            : V3.3.0
* Date               : 21-March-2011
* 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of the USB Virtual_COM_Port Demo.
在MDK下配置成STM3210B-EVAL,我用的是STM32F103C8,直接用J-link仿真。
在SP3上已装了VCP_V1.3.1_Setup/VCP_V1.3.1_Setup_x64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发过的一个帖子,里面有STM32虚拟串口的例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5151&highlight=

楼主:
你的也是官方的文件改动了一点吧,等过完节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B:
最近也一直在搞USB 虚拟串口的问题,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吗?
QQ 308380251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发过的一个帖子,里面有STM32虚拟串口的例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5151&highlight=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的虚拟串口例程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这个还直可用,多谢谢了!
想不明白为什么官网上最新的软件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D(2013-04-10):
请问下.STM32的虚拟串口如何实现热插拔..初始化时要注意什么,现在做的能通信,但是电脑经常能枚举出串口设备,但是上位机软件无法打开此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