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与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2-06-20):
今看一图,485的RE脚接地,DE脚受控,可以实现收发,我不大理解,请高手释下!

网友A:
接收永久使能,发送受控亦即随时接收,发送因为主动可以在需要时使能,这样节能

楼主:
如果这样说,那么也就是说在某时刻485驱动器即处于接收态也处于发送态?如果这样的话这和半双工不是矛盾吗?

网友B:
485的收发接口电路在片内是独立的,所以准许这样使用,但此时接收端口会输出发送端的数据内容,不过这样用并非为了节能,为节能应将收发都关闭。

网友C:
一般应用时通常将收发控制并联。

楼主:
51单处机能实现7位数据位的通讯不?

网友D:
什么意思?

楼主:
如:1起始位,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检验位

网友E:
有些485本来就可以同时收发信息(需要两条双绞线)

网友E:
如果是半双工的话,肯定要将发送和接收使能连在一起控制。。。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