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D 中的ioctl控制码不能控制

楼主(2012-06-20):
在cy7c68013a这个芯片的固件程序fx2_ata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代码,这个代码就是为了实现计算机对usb的i/o口的控制。我把固件程序下载到芯片中后,通过cypress公司给的 GPD 中的ioctl控制码不能控制

网友A:
usb设备的描述符能得到吗?

网友B:
你驱动程序不是cypress公司的ezusb.sys吧

楼主:
驱动下载了fx2_ata固件程序的usb设备的驱动程序是usbstor.sys。。。。。

网友B:
你的固件没有问题吗?

楼主:
我为了验证我的固件程序没有错误,我通过bushound这个软件command程序给固件发送命令,可以实现我对i/o口的控制,证明我的固件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应该想方设法编写应用程序获取基于fx2_ata固件程序下的设备描述符和对i/o进行控制

楼主:
也就是我该怎么设计、找到DeviceIoControl这个函数中第二个参数吧

网友C:
是的,祝你成功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