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款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2-06-20):
求推荐一款具有60个数字I/O口的单片机,兼容51的,用来代替两块51单片机。。。。求各位给推荐一下,或者单片机方面的手册也行

网友A:
大哥,非得去找这种另类的51吗?!!!就算让你找到,你打算用在产品里头,你就不担心它们的价格、可靠性、供货稳定性?

用移位寄存器74HC164、74HC165,作扩展吧,你要多个路都可以。
如果你不想用串行的,那用74HC245吧,并行的,快。

不要说50个,500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B:
不建议用HC164做输出扩展,移位时输出有“闪烁”,建议用595

网友C:
与其用一个偏门的IC,不如用两个常见的IC。

网友D:
Silabs的C8051F系列中100PIN封装的
C8051F02x
C8051F04x
C8051F12x
C8051F13x

网友A:
3# coody 嗯,那就用595罗,有锁存控制。不会闪烁。呵呵。

楼主:
那还是扩展吧 呵呵 多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