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种光耦接法有何区别?

楼主(2012-06-20):
我先说说情况。MCU出来的输出因为本身带了拉高电阻,所以一开机就是有3.3V的了。可以通过控制变为0或3.3.

都是TLP178光耦,我发现下面两种接法都能工作。

接法1:

接法2:

但是总感觉接法2有点问题,因为等于光耦在长期导通的工作状态,会否降低元件寿命?但又感觉接法2很好,因为哪怕光耦烧毁了,负载还是能工作的。

请各位前辈给点意见。谢谢先了!

网友A:
最常见的光藕失效是寿命问题. 所以重点考虑这方面的优化.

楼主:
楼上的师傅,我现在就是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总感觉接法2会降低寿命。但是接法2又很安全。这让我很难取舍

网友B:
接法2安全在哪?没有看出来。“因为哪怕光耦烧毁了,负载还是能工作的。“ 你是不是说光耦烧毁(假定是断路)12V还是接到负载上了。

网友C:
没看出来接法2的好处。。。

楼主:
接法2是数据手册的建议接法哦。。。。为何大家都说不好?

楼主:
接法2安全在哪?没有看出来。“因为哪怕光耦烧毁了,负载还是能工作的。“ 你是不是说光耦烧毁(假定是断路)12V还是接到负载上了。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说12V还是接在负载上,所以不会导致意外停机。

楼主:
木人回答?

网友D:
最好用接法2,它能兼容CMOS和TTL逻辑,接法一只能用于CMOS逻辑,用于TTL时下拉电流可能不够,导致低电平电压比较高。

网友E:
同意9楼

网友F:
两者的问题在于MCU拉灌电流问题:
MCU灌电流往往比拉电流强。比如ST有些MCU,拉15mA,灌20mA

网友G:
光耦就那么容易坏么?只要不接近它的工作极限,产品能保证它的可靠性.

如果怕它坏,那就加一级三极管来驱动好了....还纠结?

你选器件时,请选择可靠的厂家产品.

网友H:
我觉得要看你负载的工作时间与休息的时间,2的解法是负载工作时光耦断开不影响寿命电源直接提供电流,负载不工作时光耦导通,适用于负载长时间工作 的情况
9楼对输入的看法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