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6-20):
RAM, AD, FRAM, ge, pi
编写了一个程序,编译时没有错误。运行时就是“内存不能为read”的提示。单步运行调试,发现和一个指针有关。每次调试到那个指针那,总是提示“Unhandle excption in 图像处理.exe(AVIDIB.DLL) Access Violation!”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高手。附该段的部分代码:

LRESULT CMyView::OnImageCollectAndProcess(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LPBITMAPINFOHEADER BmpInHeader=NULL;//就是这个指针
CString ss0,ss1;
CMainFrame *pMFrame=(CMainFrame*)AfxGetMainWnd();

int m_FrameCurrentNum1=(int)(wParam);
m_ImageCurrentReadFrameNum=m_FrameCurrentNum1;

BmpInHeader=m_avi.AviRead(m_ImageCurrentReadFrameNum);//这里就出问题了。
m_ImageWidth=BmpInHeader->biWidth;
m_ImageHeight=BmpInHeader->biHeight;
......
return -1;
}

网友A:
new一下,填header的长度

网友B:
m_avi.AviRead(m_ImageCurrentReadFrameNum)
这个函数里面干了什么

OnImageCollectAndProcess(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中wParam你确定是传的int还是int*

网友C:
new一下,填header的长度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

网友D:
LZ贴的这个程序好像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