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对低电压的检测

楼主(2012-06-20):
用ADC,必须有外部参考电压才能实现对低电压的检测?

网友A:
参考电压保证电压值稳定,电压值合适即可,如果内部参考电压能保证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比如AD是10位的,就是把AD电源分成1024份

网友C:
对,AD电源低精度就会高,但分辨率是一样的。

楼主:
哦,不能保证的话就只能用外部参考电压了?

网友A:
对,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D:
ADC的参考电压不能太低,否则精度会受到影响

楼主:
哦,原来如此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E:
好久没有来了,学习

网友F:
中颖的片内有低压检测功能啊,直接使用就行了。太方便了。

网友G:
做移动电源的吗,进来说。;P

网友H(2013-04-11):
不要用ADC,简单的低电压检测一个比较器几个电阻搞定。求解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51679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