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的问题:搜索一个C23,怎么出现两个信息呢?

楼主:
AD08的问题:搜索一个C23,怎么出现两个信息呢?
如下图所示:我的原理图中只有一个C23,搜索后在“messages”却出现了2个C23。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2012-06-21):
本来就有两个C23,你按照搜索结果点击过去看不就结了。

网友B:
一个是TEXT,一个是你的元件标号,不用管,无错误

网友C:
正解 楼上 尽管我不懂

楼主:
确实只有一个C23!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