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自动布线功能无法运行?为什么?

楼主(2012-06-21):
请教:
Protel99se的自动布线功能无法运行?为什么?
如下图所示:在Protel99se中,想用Auto Route --All,进行自动布线,以便测试板子的布局密度,可是在使用该功能时,却出现了3个对话框,自动布线无法进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你画了KEEPOUT LAYER层没有,如果没画要画上,作为板框

如果画了还不行的话,你试试不用圆弧画板框,只用直线画KEEPOUT,再试试

这个可能和软件有关

网友B:
要搞画板就不要拿protel自动布线。

楼主:
谢谢指点,我试试!

楼主:
我试了:有keepout layer板框,且没有用圆弧,全是直线。故障依然存在。

我并不是用自动布线画板,而是用自动布线测试布局密度,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C(2015-08-10):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有keepout layer板框,且没有用圆弧,全是直线。故障依然存在。

我并不是用自动布线画板,而是用 ...

你这个  应该是  Design --> Rule -->Routing layers  -->Rule Attributes 中的Top layer和 Bottom Layer布线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