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D96 EPI问题

楼主(2012-06-21):
设计中需用到9D96的EPI接口与FPGA进行数据交互,EPI的模式设置如下:
主机总线HB16模式,数据地址复用,ALE+双片选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时会出现数据分两次发送的情况,即假设0X55AA,第一次发0x5500,第二次则发0x00AA,在FPGA端用chipscope看数据波形,发现在一次CS片选有效期间,ALE信号及WR信号两次有效,对应两次写操作!
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是偶尔出现的状况还是一直都是这种情况?
分两次发送时,对应发送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楼主:
偶尔会出现
地址是前一次的目标地址跟当前地址
我是定时发数据(发送间隔大概在0.8s)

楼主: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EPI不能直接访问奇数地址,不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16位吗,跟内部FLASH只能烧写4的倍数的地址一个道理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16位模式,地址应该是偶对齐的。

网友D:
按时打算大叔大叔大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