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篇。射极跟随器的设计方法,求指点!

楼主:
这个电路小弟纠结了三天,把铃木的书翻了N遍,结果设计的时候还是感觉没有找到要领。然后小弟便在二姨家搜了一下,发现和我又一样问题的人还不少,于是小弟便逐条,逐个的看,看完之后才有点领悟,小弟深知,这不是很好的设计方法,但是这是小弟唯一能实现该电路的方法。
求各位大侠指出错误和能够改进的地方,小弟一定不胜感激。好了废话不多说,这就上图!

楼主(2012-06-21):
本电路输入为1.7V 50Hz.输出为1.7V 50Hz  电压增益为1。
设其需要驱动的负载为1K(欧姆)。
在此我们不考虑输出阻抗,因为输出阻抗很小,(为发射极的本征电阻加上电源的内阻,很明显,负载越大,其输出阻抗就越小(理由见E))只考虑如何完全不失真的条件下驱动负载(RL)
使用基本条件。(NPN型)
A.集电极电位必须要高于发射极电位。
B.集电极反偏,发射极正偏。
满足以上条件则Ic≈(hfe)Ib
注意事项
D.使用时应该注意不要超过器件的规定值,Vce,Pc,和Vbe,等等参数。
E.其发射极有本征电阻,re= 2.5 / Ic(mA),单位是欧姆,其中25为温度,此值即为此跟随器的最小输出阻抗。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电路对于小信号的跟随是有用的,当对于大信号进行跟随时,其PC损耗很大,就是在静态的情况下他的损耗也很大。
确定电源电压VCC
因为要输出1.8V的电压,那么其Vp-p值为5V,考虑到减小电源波动对输出波形的影响在此取15V。
1.7Vp-p=2√2)*5≈5V
确定分压电阻R1和R2
考虑到输出振幅不失真,在此取Vb的值为VCC与GND的中点,取7.5V
7.5V=(R2/R1+R2)*15V

R1=R2=10K
确定Re
我们以最负的值来求Re,因为如果波形的负侧没有被切去的话,正侧肯定不会被切!
那么其发射极电流为
Ie=Ve/Re+VC/RL(其中VC为C2电容上的电压,为输入电压的峰峰值。)

设输入为 - 5V
Ve=(Vb-5V)-Vbe=2.5-0.6=1.9V(Vbe=0.6V,其为发射极偏置压降为准)
VC=-5V
现在开始确定Re:
已知RL=1K  设Re=X  设Ie=1mA;
已知有如下关系式;
Ie=Ve/Re+VC/RL
1=1.9V / X +(-5V)/ 1000(欧姆)
1=1.9V / X + (-5mA)
-4mA=1.9V / X
X=1.9V / 4mA
X=475R
则Re=475R.
确定C1和C2
C1与R1和R2形成高通滤波器。
Fc=1/2*3.14*10uF*5k≈0.6Hz
C2在有用频率处的阻抗一定要远远小于RL(Zc≈10RL)
在此取为200uF,在40Hz的时候约为20R;
C2=C1=200uF;
静态电流Ie
Ie=VE/Re
=6.9/475
=14.5mA

楼主:
小弟实在没有看明白的是其

Vce 这个值该怎么求。

网友A:
Ve定了,Vce不就定了吗

网友B:
Vce 可以用IB 和 放大倍数求出来

网友C:
VCE=VCC-Ib*放大倍数

楼主:
由上图知道Vb=7.5v  Ve=6.9v  Re=475R。
Vce=Vcc-Vb-Ve=15-7.5-6.9=0.6V
Pc=Vce*Ie=0.6*14.5mA=8.7mW

不知道小弟算的可对,求指教。

楼主:
不能沉了顶起!

楼主:
老规矩,下班之前先顶起。

网友D:
5楼“Vce 可以用IB 和 放大倍数求出来”以及
6楼“VCE=VCC-Ib*放大倍数”都不错——
但是却无法求得。应作:
取Re=470
则Ve=Ie*Re=14.5*470=6.8(V )
则Vce=Vc-Ve=15-6.8=8.2(V)

楼主:
10# Lgz2006 [/b
多谢了,看来二姨家的兄弟们最近都很忙啊。

楼主:
人是多啊,但是都比较忙啊。。。只有我等闲人,没事跑来灌灌水。唉。。

网友E(2012-08-08):
哥们我也看晶体管电路设计这书,两回都是看了你的经历才明白的,给力啊,学习模电,共勉

楼主:
三极管,呵呵,没有人指教后面的我就没有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