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M的自动重装计数问题

楼主(2012-06-21):
请教,TIM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预定值是1000,然后自动计数到1000后发生中断,然后计数器是在中断后开始计数,还是在计数到1000后,就开始马上计数

网友:
应该是计数到1000后马上计数吧

网友A:
在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 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计数器的内容) ,然后重新从0 开始
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很显然,是马上,所以中断函数不能太长,否则超过了计数时间就会反复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