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怀疑哪里了?

楼主(2012-06-21):
某一个电路的一个二极管的负极电压是4.98V,正极电压应该没有才对呀。但是正极电压竟然是3.15V,从正极过来的电压断开了,一个三极管控制的开关状态。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
很是纳闷,这个二极管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下它的反向最大电压是30V呀。
还是我哪里的没有理解到位?

网友A:
若是悬空量的,那是可能的(特别是测量仪器内阻较大)。

楼主:
HWM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我就用的普通的万用表量的。三极管处于断开状态,应该算悬空吧?这个电压哪里来的,按说没有电压值呀

网友A:
“三极管处于断开状态”若其集电极(或漏极)不接任何东西,则其输出也算“悬空”。所谓“悬空”就是其输出阻抗非常大,若与测量仪器(如电压表)的输入阻抗相当就会有此现象。

网友B:
问楼主到底是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没太明白。

楼主:
HWM,三极管接到二极管正极的集电极确实是没有加任何东西。出现这样的现象,您能给我一个等效图吗?怎么来的电压,单单二极管那一关我就觉得不应该过去呀,那相当于二极管导通了了啊

网友C:
问题就是二极管有漏电流,二极管的微弱漏电流就足以解释你看到的现象。

网友D:
是否共地  参考电平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坚信这个不是漏电流的问题,如果是的话,这种现象就很普遍了。没这么夸张的漏电流吧,漏电流才多大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共地?你是说二极管和三极管吗?
参考电平?

网友C:
从正极拉个1K的电阻倒地,再测测正极电压有多少伏?

网友E:
某一个电路的一个二极管的负极电压是4.98V,正极电压应该没有才对呀。但是正极电压竟然是3.15V,从正极过来的电压断开了,一个三极管控制的开关状态。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
很是纳闷,这个二极管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下 ...
引用 楼主:

看错

网友F:
有LZ打一段描述文字的功夫,早画一个简图传上来了。。。。

网友G:
:lol   许mm,好久不见你发帖了。

      你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或者叫结电容电流)造成的。这么和你解释吧,实际上在二极管正极悬空的状态下,其最高电压=阴极电压的。但是,在你测试时是使用数字万用表、指针万用表、示波器等仪器,这些仪器都存在一定的内阻,并且阻抗都很高,但内阻不相等。所以,测试的结果是低于阴极的电压值的。这就相当于在二极管的阳极(正极)对地接入一个(阻抗等同于测试仪器内阻)电阻。
   你再可以去换个万用表实测一下,如果万用表的内阻不同的话,测试出来的电压值也不一样的。这个电压值和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值有关,也和测试仪器的内阻有关。

楼主:
呵呵呵。。。yuanchsh,我现在经常在这个论坛发帖子呢呵呵。。你好久没来了把
大致我理解,
但是,还是得问一句,就是说在悬空状态下,那就相当于二极管是一个导线了呀,那就跟电阻电感悬空的效果是一样的呀!哦,我突然想过来了了。就是悬空的缘故。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再延伸一下,这样设计算不算有缺陷?

网友G:
这个设计不算缺陷,但你的二极管用的太差了点吧,用好点的二极管没问题的。

楼主: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乐山无线电的产品,不至于吧,
再说就算好的,不是也有漏电流吗?

网友H:
应该是万用表测量电流引起的。
设万用表内阻20K/V,10V档内阻为200K,3.15V/200K=16uA
这时二极管的内阻为:
(4.98-3.15)/16=115K.
这个值小了点。
总之与二极管的漏电流无关

网友I:
11楼正解。有时需要“用手思考”。

楼主:
t.jm ,我在正极上加了一个103电阻,电压变为0V了。
我能理解,但是我希望能有个等效图解释下。

很奇怪的是另一个主板上的同样的这个二极管的正负极电压基本上一样,甚至正极比负极还大一点点,由于我的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总是漂浮不定。不是一个稳定的值。我同样在正极加一个103K电阻,没有任何改观。我就纳闷了。这又是怎么了。

网友C:
可能是第二个板的二极管漏电流太大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非先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位去测二极管的正反向电压。

网友J:
楼主最好给出电路,另外悬空测量时因器件不是理想器件,会有漏电流流过,数字表的内阻较高,是可以测出电压读数的,只是这个读数通常没有意义,是个漏电阻和内阻的分压值。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K:
某一个电路的一个二极管的负极电压是4.98V,正极电压应该没有才对呀。

似乎问题描述的不明确啊,你是怎么确定伏击电压4.98V就说正极无电压的呢?
二极管导通了的话:正极电压与二极管压降有关;
二极管未导通的话:正极电压取决其他电路;
二极管正极悬空:就与以上各位所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