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xilinx FIFO 的IP核,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6-21):
二姨是我家,我爱二姨。。。。

好吧,问题来了,直接用ISE 调用XC3s250E 的一个异步FIFO IP核,现在程序能够实现往里面写数据,也可以读出来,问题就是我写数据的时候 半满,几乎为满,空都能正常变化,可是我在读数据的时候,FIFO读空了,空标志有效,然而半满,几乎为满也依然有效,就是说数据读空了,然而半满,几乎为满还是指示着里面有数据,搞的我现在无法利用半满这个标志变化接着往里面写数据~~

是MCU控制读写程序的问题吗,还是IP哪里设置不正常,有谁用过吗,真心求教,新手刚接触问题很多啊,多原谅!!

网友A:
我用过可编程满标志,根据观察表现对的.我是100M字连续输入,125M字间断输出,每满500就启动读出许可在一个窗口期间(SDRAM数据访问有效期间)输出500字,总体上输出比输入快,所以有时候没有读出

网友A:
我的FIFO版本5.1

网友B:
是调试还是方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在调试,用MCU往FPGA里面发个16K 字节数据,然后读出,看是否正常,写数据时各状态都正常,然后读时就不正常了,数据读完了,但还是指示在半满和几乎为满状态。
猴哥你看我上面设置正确吗~~  第二张图里那个8190设置可以作为半满标志吗~~

:handshake

网友B:
可以,是的,可以作为半满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