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又难度!!!

楼主(2012-06-21):
MCU 如何进行远程的程序下载(烧写)呢?

网友A:
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如果是,那就在PC端将串口(R232)转换为485通信,然后再目标板端再将485通信转换为串口(R232)通信,接入单片机串口。或者是同过无线通信下载。如果不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那就不要浪费心思了。

楼主:
是远程下载的
  在不同的省市之间程序下载!!!

网友B:
那边有你们工程师吗?
把程序发给他,让他本地下载,呵呵。

如果那边只是一个客户,这就不是什么远程下载,而是作为你们产品功能的一部份的自动升级功能了。如果那样,就得MCU支持IAP,你在你们产品的程序内部去收数据,然后进行FLASH编程。方法和你本地下载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