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500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06-21):
这是个测试电阻的小电路,目前遇到问题:可以成功下载,但是程序有时候跑,有时候不跑(我在while函数中写P1=0x55,用万用表测P1.0---P1.7应该为5v,0v,5v,0v,5v,0v,5v,0v,)
程序如下
/////////////////////////////////////
//  Generated Initialization File  //
/////////////////////////////////////
#include "compiler_defs.h"
#include "C8051F500_defs.h"
#include "stdio.h"
// Peripheral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int16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xdata unsigned int zhjg[24]; //转换结果寄存器
int i=0;

/************************************************************
函数名称:void   UART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串口,使用波特率发生器,波特率9600.
************************************************************/
void UART_Init()
{
    SCON0     = 0x10;
SFRPAGE   = CONFIG_PAGE;
    SBRLL0    = 0x1E;
    SBRLH0    = 0xFB;
    SBCON0    = 0x43;
    SFRPAGE   = ACTIVE_PAGE;
TI0=1;
}
/************************************************************
函数名称:void   ADC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ADC,P1.0口为第一输入口 ;数据采用右对齐,出发模式为:突发模式
************************************************************/
void ADC_Init()
{
    ADC0MX    = 0x08;
    ADC0CN    = 0xC0;
}

/************************************************************
函数名称:void   Port_IO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端口
************************************************************/
void Port_IO_Init()
{
    // P0.0  -  Skipped,     Push-Pull,  Analog
    // P0.1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4  -  UART_TX (UART0), Push-Pull,  Digital
    // P0.5  -  UART_RX (UART0), Open-Drain, Digital
    // P0.6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7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1.0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1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2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3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4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5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0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1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2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3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4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5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3.0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1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2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3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4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5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6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3.7  -  Unassigned,  Push-Pull,  Analog
    // P4.0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1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4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5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6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 P4.7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Fixed]
    SFRPAGE   = CONFIG_PAGE;
    P0MDIN    = 0xFE;
    P3MDIN    = 0x00;
    P0MDOUT   = 0x11;
    P1MDOUT   = 0xFF;
    P2MDOUT   = 0xFF;
    P3MDOUT   = 0xFF;
    P0SKIP    = 0x01;
    XBR0      = 0x01;
    XBR2      = 0x40;
    SFRPAGE   = ACTIVE_PAGE;
}
/************************************************************
函数名称:void   Oscillator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内部晶振,24MHZ
************************************************************/
void Oscillator_Init()
{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ICN    = 0xC7;
    SFRPAGE   = ACTIVE_PAGE;
}
/************************************************************
函数名称:void   PCA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看门狗,关闭看门狗
************************************************************/
void PCA_Init()
{
    PCA0MD    &= ~0x40;
    PCA0MD    = 0x00;
}
/************************************************************
函数名称:void   Timer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定时器
************************************************************/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22;
    CKCON     = 0x02;
    TH0       = 0x2B;
    TH1       = 0x59;
}
*/
/************************************************************
函数名称:void   Send (uint8 i)
入口参数: i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 发送8位数据
************************************************************/
void Send(uint8 i)
{
SBUF0 = i;
while(TI0==0)
TI0 = 0;
}
/*
void Timer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F1=0;
if(i==0)
{
  P1=0x55;
  i=1;
}
else  if(i==1)
{
  P1=0xaa;
  i=0;
}
}
*/
/************************************************************
函数名称:void   UART0_Interrupt()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串口中断函数
************************************************************/
/*
void UART0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int i,j;
int limit;
unsigned char xdata s_buf[8];
for(i=0;i<8;i++)
{
  for(limit=0;limit < 5000;limit++)
  {
   if(RI0)
   {
    limit=0;
    break;
   }
  }
  RI0 =0;
  s_buf[i]=SBUF0;
  if(s_buf[0] != 0x00)
   return;
}
if(s_buf[0] == 0x00 && s_buf[1] == 0x01)
{
  j=zhjg[0]>>8;
  Send(j);
  j=zhjg[0];
  Send(j);
}
if(s_buf[0] == 0x00 && s_buf[1] == 0x02)
{
  j=zhjg[1]>>8;
  Send(j);
  j=zhjg[1];
  Send(j);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uint16 time)
入口参数:uint16 time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延迟函数
************************************************************/
void Delay(uint16 time)
{
while(time--)
{
  NOP();
}
}
/************************************************************
函数名称:void   Interrupts_Init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中断优先级
************************************************************/
void Interrupts_Init()
{
    IP        = 0x02;
    IE        = 0x80;
}
/*禁止VDD监控复位*/
void Reset_Sources_Init()
{
    VDM0CN    = 0x00;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device,
// Call Init_Device() from your main program
void Init_Device(void)
{
    PCA_Init();
Reset_Sources_Init();
// Timer_Init();
UART_Init();
    ADC_Init();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Interrupts_Init();
}
/************************************************************
函数名称:void   adc ()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AD转换,突发模式,每个通道连续转换4次,转换数据右对齐
************************************************************/
void adc(void)
{
   uint8 i;
   uint16 result;
   for(i=0;i<24;i++)
   {
     ADC0MX    = 0x08+i; //P1.0为第一通道
     AD0BUSY   = 1;
     while(AD0INT);//查询转换结束标志
     result   =ADC0H;
  result   =result<<8;
     result  |=ADC0L;
  zhjg[i]=result;
  AD0INT   =0;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函数说明:主函数
************************************************************/
void main()
{
//    RSTSRC=0x10;
Delay(1000);
   Init_Device();
Delay(1000);
   while(1)
   {
//  adc();
  Delay(1000);
  P1=0x55;
//  Delay(1000);
//  Delay(1000);
//  Delay(1000);
//  P1=0xaa ;
//  Delay(1000);
//  Delay(1000);
// Send(0x55);
   }
}
是复位问题还是程序初始化编写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一个程序写到这么多的时候才发现有时跑,有时不跑吗

网友B:
发我邮箱,我们一起探讨探讨,我也是新手,lylhe@163.com

楼主:
当我删除主函数中所以注释语句后,程序跑起来了,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C(2013-12-17):
你好,我也是刚解除这款单片机,麻烦问一下,初始化的时候OSCICN = 0x84;       为什么就是八分频?谢谢

网友D:
可以联系你的芯片代理商

PS:/*禁止VDD监控复位*/
把VDD监控复位使能而且放在初始化函数的最前面,这个芯片比较特殊,系统要求上电时间比较快,一般在要求1ms达到0.7V*VDD以上,不然进入程序后程序跑飞。我们经常遇到客户莫名其妙的问题,特别是有操作片内flash的时候。

网友D:
0.7*VDD +

网友E:
只写一个闪灯的,它跑不跑呢?

网友C(2014-03-05):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是刚解除这款单片机,麻烦问一下,初始化的时候OSCICN = 0x84;       为什么就是八分频?谢谢 ...

SFR Definition 19.2. OSCICN: Internal Oscillator Control
0x84,根据技术手册,这个8是保留位,但是使用了,而对于4,直接下边这句话可以解释
100: SYSCLK derived from Internal Oscillator divided by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