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 DCDC 1.2V输出,Imax 2A左右

楼主(2012-06-21):
如题,四核要供电电源,纹波越小越好~~求大神推荐个芯片

网友A:
你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2# jjjyufan 额~~忘记说明了,输入7V 或3.3V

网友A:
3-V to 17-V 2-A Step-Down Converter in 3-mm × 3-mm QFN Package

楼主:
5# jjjyufan 好的~~谢啦  只是成本貌似有点高~

网友B:
性价比优良,QQ:1357569351

网友A:
LS的片子不错,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C:
建议从3.3v输入,不然纹波不那么好控制,效率也要降5-10个点

网友D:
想不想用性价比高的DC-DC?推荐你用BM1513,你的要求很容易做到

网友E:
看下MPS的电源芯片,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F:
推荐CT5203,esop8封装,高边内阻小,工作时温度低。3A输出。msn:jxm1976@hotmail.com, 电话:13662261952, 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