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12-06-21):
clrf        PORTB
I2C_Start:
           movlw     TRISB
           movwf     FSR
           bsf         INDF,SDA
           bsf         INDF,SCL
           call         I2C_Delay
           bcf        INDF,SDA
           bcf        PORTB,SDA   ;为什么少了此语句 ,输不出低电平?
           call        I2C_Delay
           bcf        PORTB,SCL
           return

网友A:
bcf        PORTB,SDA   ;为什么少了此语句 ,输不出低电平?
这句是给B口SDA引脚赋低电平,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clrf        PORTB ;已经是低了
bcf        INDF,SDA   ;改输出就应该输出低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设定PORTC口为输出
bsf PORTC,7 端口输出高
bsf PORTC,6   运行完这条指令后 PORTC,7端口输出低

网友B:
读改写的问题
clrf        PORTB                          ;
I2C_Start:
           movlw     TRISB
           movwf     FSR
           bsf         INDF,SDA         ;此位被设置为输入
           bsf         INDF,SCL         ;
           call         I2C_Delay       ;这里有没有页面切换?
           bcf        INDF,SDA          ;此位被设置为输出
           bcf        PORTB,SDA   ;为什么少了此语句 ,输不出低电平?
           call        I2C_Delay
           bcf        PORTB,SCL
           return

楼主:
没有页面切换,I2C_Delay子程序只有5个NOP

楼主:
clrf        PORTB
                 movlw     TRISB
                 movwf     FSR
                 bsf         INDF,SDA         ;此位被设置为输入
           bsf         INDF,SCL         ;
           nop
                nop
           bcf        INDF,SDA          ;此位被设置为输出
           bcf        PORTB,SDA   ;为什么少了此语句 ,输不出低电平?
                nop
                nop
                bcf        INDF,SCL         ;
                bcf        PORTB,SCL        ;为什么少了此语句 ,输不出低电平?

网友B:
应该有输出,查查硬件
仿真看一下,应该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