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直流电压,有什么好办法测量呢

楼主(2012-06-21):
高内阻足以和普通电压表内阻比拟,高电压以至前置运放无法直接处理

网友A:
这基本上是“电流源”了....

减小测量内阻(这样可以降低电压),然后根据已知参数和所测数据算出源电压。另外,注意过压保护。

网友B:
2L的方法还是不适合楼主的要求,如果LZ只是测测想知道电压是多少容易啊,
用个1uF高压薄膜电容,让它充电,等足够时间(1分钟足够了),用个普通的数字电压表测这个电容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C:
用2个阻值不等的电阻R1、R2,分2次并联在楼主电路的A、B点。并且,每次测量其电压。假设电压为V1,V2
由此可以计算出电源电压和内阻。

网友A:
2L的方法还是不适合楼主的要求,如果LZ只是测测想知道电压是多少容易啊,
用个1uF高压薄膜电容,让它充电,等足够时间(1分钟足够了),用个普通的数字电压表测这个电容的电压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B:

若知道源内阻甚至可以短路测电流,然后确定源电压;若否则再并入一个电阻(就是减小测量内阻)测电压,便可得源电压。如果想自动测量,用继电器切换便可。

网友A:
2L所谓的“减小测量内阻”其实就是4L并电阻的意思(若内阻未知则并不同电阻测两次),完全适合LZ的要求。

网友D:
感觉楼主好像是要求连续测量一个不确定内阻电源
结合3楼方法再串一RD,间歇测量。根据测量时间要求确定电容量

网友A:
相对更好的方法是测电流(可用I~V电路),直接和串内阻Ro相当电阻R(如5M欧)测两次(用继电器切换)所得电流I1和I2。则有:

  U / Ro = I1
  U / (Ro + R) = I2

可解出

  Ro = R / (I1 / I2 - 1)
  U = Ro I1

网友B:
你前面测电压的方法是不行的,电源电压未知,电源内阻未知,电压表内阻未知,两个方程解不三个未知量。
测电流的方法数学上可行,测起来误差就大了,本身uA级的电流测量对万用表的要求也不低。

网友E:
无电流的电压表都能买到。

网友F:
直接上数字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