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有进油了,怎么清理啊!

楼主(2012-06-21):
我修理的的电路板是钢厂用的,上面有油怎么清理啊,变压器有油是不是受影响啊?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冒个泡!

网友A:
为什么要清理呢……

网友B:
变压器上的油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变压器油是绝缘的

网友D:
变压器油
用洗板液试试

网友E:
无论是进了什么油,先用药棉攥干净,再用酒精清洗后晾干,保证效果比以前换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