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天线的频率范围

楼主(2012-06-21):
(无正文)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2012-07-21):
有人设计了一种火山烟雾形平面超宽带单极天线,天线采用共面波导馈电,基板厚0.8mm,采用HFSS的数值分析和实验测试表明在75mm×75mm尺寸结构时可有0.8GHz--9GHz的带宽。为了更有效地辐射脉冲,降低脉冲信号的低端频率的辐射,在此基础上,对天线增加电阻加载回路,构成电-磁振子组合型天线,天线的带宽低端频率可降到0.5GHz。通过脉冲激励下测试了两种天线的接收波形,从时域波形上看,加载电阻后的天线的脉冲波形有所变好。 另一种漏斗形平面天线的研究也具有超宽带特性,在50mm×50mm大小时有1.1GHz—9GHz带宽,加载后低频端可到0.8GHz。
拿来让LZ看看不知道对LZ有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