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可烧写,无法DEBUG

楼主(2012-06-21):
最近用的一些PIC单片机,同是PIC16F883,但有的不可以debug。
PIC16f883 -I/SO 的可以debug
PIC16F883 -I/SN 的不可以debug

请PIC的FAE或则了解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帮我解答下

网友A:
好像没有SN的封装的

网友B: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不同封装的芯片的晶圆是一样的。

网友C:
看高手指点,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单片机的芯片上的编号就是 -I/S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没问题的,两块芯片是在同一块板子上运行的,结果却不一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就是FAE,不过刚去MICROCHIP,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是同一颗型号的MCU不同封装有些能DEBUG有些不可以,我预判是翻新IC(前提条件是你硬件电路接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