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管IN4148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6-21):
各位:
     前不久拿到一个声光控延时开关,上面有IN4148,不知道如何使用,向各位请教,多谢。

网友A:
楼主这种问法就像是拿瓶酱油问人怎么用一样。

网友B:
1N4148是一个耐压75V,额定电流200毫安的高速二极管,可用来整流、钳位、分压等,用法很多,几乎较复杂的电路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网友C:
确实现在几乎复杂的电路都能看到他的影子,现在很多都是用这个

网友D(2013-02-09):
话说被楼主弄得一头雾水……:Q

网友E:
当做二级管用

网友F:
主要运用它的单向导电性和导通管压降0.7V左右

网友G:
估计楼主和我一样菜;二极管怎么用4148就怎么用,只是耐压不高,电流不大,但开关速度快;

网友H:
就一开光二极管

网友H:
就是开关二极管

网友I:
楼主要好好打打模电的基础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