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电机驱动器MOS管选择

楼主(2012-06-21):
我想做一个驱动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器,就是三相桥的逆变器,电机是电压48V,功率0.5KW的,最大电流30A,我不知道选用什么样参数的MOS管合适,主要是怕发热太大。我看好几个IRF系列的MOS管导通电阻都是10毫欧左右,不知道怎么考虑导通电阻和最大电路这些参数的影响因素,求高手知道。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0.5KW/48V的工作电流不到11A,用两个IRFP250(200V/25A)并联运行即可,但切记要在回路中加上电流取样保护,并做好安全散热措施。

网友A:
还应该在线圈两端加上吸收回路,以防关机时反峰电压太高击穿MOSFET管。

楼主:
3# yuanchsh "用两个IRFP250(200V/25A)"如果为了节省空间不用两个管子并联的方式,采用一个耐流50A以上的MOS管可以吗?

网友B:
用75NF75,,
是动车控制器中常用.

网友C:
电动车专用MOS管可以试试,比如:RJE082 80V 80A。型号不是很肯定没记错!: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