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某人的模拟设计精华经验

楼主(2012-06-21):
  最近在自己的项目中接二连三的和ADI这模拟大佬的家当较上劲了,尽管在ADI和其铁杆粉丝看来,俺们这土八路这是狗尿苔上席还老拿自己当盘蘑菇,以至于ADI的代理商的技术支持还有他们的牛B技术大爷们也帮不了咱们啥,索性去TMD,老子不用你的运放,不用你的AD,不用你的LDO,不用你的家当……。在我所经营的一亩三分地上照样能用别家元件玩出适合的产品。而且在俺们所熟知的传感器模拟处理方面俺们这帮土八路照样会在合适的机会发动一场塔利班式的局部战争,因为俺们最接近阵地,所以也就更有机会看到对手,也更容易看清楚对手。当然俺也不赞成那种蚍蜉撼大树的做法,说得俗点就该长的地方就长,该短的地方就短,也该服气。

楼主:
  单纯从应用角度讲,低频模拟应用行圈里的运放应用俺并不主张奢华的航母舰队做法,一味追求奢侈级的高端运放,高位数AD。实际很多时候能够用到高端芯片的高端性能机会并不多,仅以AD620这类对俺来说相对奢华的仪表运放芯片来讲,俺看到十之**的应用这类芯片的主并没充分理解芯片的优势在哪方面,用普通运放能否在满足功能的前不用AD620实现这功能。某日,俺看到一公司的伺服式霍尔电流传感器放大调理电路也就是个差动,而且这东西传感器系统本身精度就是极低,失调和共模抑制比也用不到奢侈用AD620的地步,以至于客户需要个3V低压单电源供电的霍尔系统时又换成了更NB的AD8XXX仪表运放。而且很多时候,碰上个糙手那就更热闹了,洗脸盆能干的事偏要搞个水桶玩,而且还是个桶梆子足够高的,看着都觉得在扯蛋。单电源的运放也用着仪表运放,找个差不多的TLC或便宜点的双运放,玩好信号地再搞个差动不就齐了。还有另类兄弟,对类似系统的考虑不是按实际设计性能考虑,所有设计都要用最好的芯片,本身是设计思路的问题导致的性能无法达到时为给自己找个理由可以堂而皇之的讲:俺用的是最好的芯片,这要性能达不到,别的芯片也达不到……俺就看过这类笑话,就是发生在这种伺服式霍尔电流传感器设计时由于系统参数问题涉及到稳定性,本身与运放指标无关,一个破OP07就可以玩的事,就得用AD620或更好的,而且芯片技术支持的告诉用的。原理简单:容器是接尿的,所以是用夜壶还是用司母戊大方鼎都可以,反正都是接尿的,满足功能需要用不到奢华的地方就要简约,如果不想当超人也用不到在外面再穿个裤衩,裤子已经都穿了。

楼主:
  另一种该关注的是设计思想的简约,用复杂的攒的方法玩模拟应用设计是没有出路的,恰当的理解每个单元的关系,把每个芯片的合适当量都发挥到合理地步是一种美。好比一个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传感器系统本身频响都很低,你偏要选个带宽超好的运放,再玩不明白运放的真实特性,再耦进些“高频”噪声,于是后面再加上滤波,无源滤波不能满足时,再变成有源滤波……。搞来搞去还不如静下来好好想想,合理应用调理电路的增益带宽积也是滤波器。例如传感器系统频响只有10K,信号处理部分放大20倍,那可以选颗带宽积大概在250K的不易振荡的便宜运放后面也就用不到滤波器设计了。
  其实还有更多的设计中可以化滤波器设计于无形之中,简约有效的设计是搞模拟应用设计最该学会的。

网友A:
讲的够通俗的哈哈

网友B:
EDN上一个搞模拟的前辈写的啊

网友C:
http://bbs.**/BLOG_ARTICLE_3001569.HTM
这里发的,我就说怎么好像看过呢,应该是EDN推到我的邮箱里的

网友D:
学习了!
从设计出发,选择合适的器件即可!

网友E:
好东东,顶一下:victory:

网友F:
很给力啊,学习了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C:
:lol

网友H:
ADI有它的道理

同样的OP07 ADI 卖2块
TI卖8毛

为啥?
标同样的规格:ADI全接近典型值
TI则有部分的接近MAX值

他们自己都承认,同样的东西,ADI指标好,TI性价比高。

总之看需求吧

网友I:
楼上说的好,呵呵

网友J:
很通俗的啊,顶一下了

网友K:
难得一见的好贴!

网友L:
楼主忒幽默了,笑死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