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DSP的数据通信

楼主(2012-06-21):
请问,FPGA和DSP如何通信,也就是FPGA把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DSP

网友A:
使用EMIF设计通信,这样信息传输速率很快!

网友B:
尽量两个系统弱耦合,减少数据交互,然后用SPI

网友C:
用EMIF,外接SDRAM

网友D:
l来学习的 ,:handshake

网友A:
下载了,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E:
有人分享资料吗,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F:
FPGA采集数据传送给DSP,传输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G:
使用emif,这个设计困难,用起来简单!@

网友H:
回复 网友E:
:lol ,楼上的晕了。

网友I:
有两种方式可选。如果数据量小,就可以考虑将FPGA当成一个小的外设SRAM,每次向DSP上报中断后,DSP来读取数据;另一种方法当数据量很大或对处理时间实时性要求较高时,就像LS几位说的,用EMIF配片外的SDRAM。
对第一种方法要注意,需要DSP每次读取之前,知道要读取多少数据;另外要注意,若在FPGA内部使用FIFO,DPRAM之类的小存储块,需要在DSP与FPGA通信回合(round)开始之前,需要先将FPGA内的数据清空(FIFO复位),否则读取的数据将不是FPGA当前中断想要上报的最新数据。
对第二种方法,一般在FPGA内部开两块小存储区域,EMIF controller向BankA搬移数据时,DSP计算BankB中数据,如此往复乒乓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