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A-PU 与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6-21):
ATMEGA16A-PU 与以前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吗?烧写方式一样吗?

网友A:
芯片ID是不一样的,有些编程器识别芯片ID,就要加以区分。烧写之后用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B:
我的芯片锁死啦...好像是熔丝位的问题...晕死啦.....芯片好贵哦

网友C(2012-08-24):
LS现在AVR的价格下来了啊!

网友C:
只是把原来的高、低压版本都融合不分高低、压版本
ATMEGA16A工作电压直接适应更宽
Operating Voltages– 2.7 - 5.5V for ATmega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