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CB封装自己变动

楼主(2012-06-21):
(无正文)

网友A:
Autium Designer 9和PROTEL的兼容性在覆铜上有点问题,但是没发现元件的变动问题

可能你操作有误,而在Autium Designer 9中正确覆铜不会出现你说的只显示框架。

网友B:
Autium Designer 9铺铜时模式选择为Hatched,然后线宽和线距设置为相等,就可以与PROTEL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