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前置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21):
小弟刚接触音频这方面,对这一块不太了解,下面这个图我知道是用于音频信号放大的,但是我不明白对于交流信号来说他不是从100P电容直接通过了吗?就相当于电压跟随器了啊,

希望哪位大大能分析下这个电路。。。。。像C8和R5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构成积分了吧,100p对交流也有容抗吧!个人理解

网友B:
楼上说得对,100p对交流也有容抗,而且频率越高容抗越小,使的运放高频增益小,低频增益大。其数值决定了电路高频特性。C8也是使用了电容在不同频率时容抗不同的特性,C8,R5数值决定了低频特性,高频增益大,低频增益小。正如你说的是音频放大电路(带通放大)

网友C:
100P对音频来说,不能简单当直通。要用滤波器的角度去看带它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具体说下C8和R5的工作特性。。。。。因为我觉得它连在2.5V那里的话貌似和输入信号除了抬高电压以外没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