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检测到下降沿后输出低电平啊~

楼主(2012-06-21):
(无正文)

楼主:
难道21里的高手们都不屑帮忙解决这种小问题吗~

网友A:
检测到下降沿就一直为低吗?
那弄个单稳态就行了。

网友B:
顶楼上,单稳态,一劳永逸。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这电路学得实在是不行,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呢,要是要画好的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C:
74HC123
74HC4538

网友D:
应该使用RS触发器

网友E:
用D触发器最好

网友F:
检测到下降沿就一直为低吗?

那来个同相器就OK了

网友D:
晕,这只能由时序电路实现,同相器是时序电路吗?

网友G:
先使用verilog hdl描述一下,再传上来,让各位达人看一下吧。这样理解深刻,再转换成门电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