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坦电容还是瓷片电容?

楼主(2012-06-21):
在个电路是在MIC5801官方手册上的典型应用,我的问题是:在不考虑性价比的情况下,红框所示的0.1u电容是用坦电容比较好呢,还是用瓷片电容?

坦电容比较稳定,但是据说瓷片电容反映更迅速,更适合高频。于是我纠结了,到底该用哪一种?那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普通的陶瓷电容即可以
不必钽电容的

网友B:
陶瓷电容的ESR小于钽电容,但是温度特性没有钽电容好。

网友C:
5V 0.1u 电容, 瓷片合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看来大家都偏向瓷片电容。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我看到这个图片:
LD-199 ICT开关板

也是用来驱动继电器的。可以看到每个MIC5801都有电容,仅通过外观看更像坦电容。到底是坦电容呢,还是其它电容?

网友D:
没有定式,即使不放电容也可,不过对其他器件干扰大些。
瓷介便宜

网友E:
0.1u你上哪找钽电容去。
而且你的照片显然是axial封装的瓷片电容。

网友F:
同意7楼,哈哈哈,钽电容容值都比较大的吧

网友G:
陶瓷电容的ESR小于钽电容,但是温度特性没有钽电容好。
引用 网友B:

:D

网友H:
单凭这个颜色,既可以是钽电容,也可以是陶瓷电容。

网友I:
回复 楼主:
钽电容具有很低的ESR值,钽电容容易爆炸起火与低的ESR有关,ESR太小,电流冲击太大,容易失效。从你这个图上看,这个电容的引脚这么长,会降低ESR值,选钽电容比较矛盾。另外电路上的走线看的出来有直角(左下脚第3,4颗芯片电容下方的走线),不会是高频板,但是板子有开关信号,电平的边沿太陡不是对与EMC来说不是好事情。这个直角走线容易引来问题。

网友I:
0.1u你上哪找钽电容去。
而且你的照片显然是axial封装的瓷片电容。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非的要0.1uf, 关键是ESR值,电容C 引线封装L 和R 决定谐振点,决定去退耦能力,大的电容对储能,对电源的完整性有好处,只要引线电感够小,电容大比电容小有好处。

网友A:
你照片上的哪个叫“独石”电容,也叫瓷片电容

楼主:
总算明白了,多谢各位!结帖散分!

网友J:
独石电容与瓷片电容一样吗?

网友K:
介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独石电容在结构上是多层的,以缩小封装体积。

因此,“独石电容”亦可称作“多层瓷片电容”

网友L:
选择去耦电容都那么讲究?只要是0.1uf的无极性电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