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变换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21):
想找一款变压器,工作条件为:

工作频率: 2KHz(能包含2KHz就可以了,宽了没关系)
初级比次级:1:10
初级最大输入电压大于或等于6V
初级输入的直流电阻小于3欧
次级最大输出电流 150ma

找来找去找不着,我想能不能把个24V的电源变压器反过来用,初级当次级别,
次级当初级,这样也接近1:10,差一点也没关系,用电路调,大家说可不可以?

网友A:
原理可行

网友B:
24v的变压器的工作频率是50Hz,而你要找的这个工作频率是2KHz,如果你对传输的信号品质要求不高的话,那是可以的。再说,这个电源变压器工作在2KHz左右的阻抗是很高的,你要计算一下对你的信号的影响力才可以的哦

网友C:
诚然,如果你使用工频的电源变压器220V:24V=1:9.16跟你要求的1:10差不多,但是工作频率可就不一样了,工频的50~60HZ,用在2KHz上差的不止是一个数量级,本人对磁芯研究不透,但是肯定会有影响。可能会有3楼所说的随着频率的增加,其阻抗也会增加,对信号的衰减也就越大。

网友D:
高频变压器吧

网友E:
如果负载固定,那么选变比小一点的。
注意,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电阻很大,感抗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