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测量误差的产生,误差与修正

楼主(2012-06-21):
用电气仪表测量电学量时,测得值和被测量的实际值之间通常存在误差。产生误差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因测量人员不注意而将指示值读错或记录错。
2:测量仪器自身的固有误差。
3:环境温度变化,外部磁场和仪器内部电感的影响。
消除误差的方法如下:
1:改善测量环境,认真读取数据,更换测量人员。
2:细心调整仪器,注意对仪表进行校正。
3:预先求出温度系数,进行理论计算,使用适合于测量对象的仪表。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 ,造成测量值和真实值 的不同,测量值T和真实值M的差称为误差。

网友A:
楼主是个细心人,那测量仪表固有的误差处理,楼主说说要如何处理了?谢谢了。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啊,就是稍微简单了点

网友C:
仪器仪表的固有误差,也就只有通过提高到你能接受的精度

网友D:
测量中应选用量程合适的电压表,使指针偏转在较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