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在win7 64位系统上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21):
CCS3.3选择兼容模式可以正常安装并打开 ,但安装仿真器时,XDS510-USB2.0驱劢程序文件夹里的usb510 打不开 也看不到。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呢

网友A:
win 7 64位系统不兼容ccs3.3的吧。建议用ccs4以上的版本

网友B:
ccs4靠谱吗?

网友C(2013-04-09):
也同问,ccs3.3怎么能装到64位机器上,不说4.0以上的,就是3.3版本

网友D:
win 7 64位系统不兼容ccs3.3的吧?

网友E:
CCS3.3在win7 32位系统可以装,但是64位系统就不兼容了

网友F:
3.x的CCS,由于各仿真器没有64位驱动,而微软小哥就不能将就一下32位驱动。

所以,没戏了

网友G(2013-11-29):
安装了CCS4.2之后,仿真器XDS510不支持WIN7 64位,怎么解决?

网友H(2015-07-19):
我想在win764位下安装ccs5.5版的,怎么找到兼容的驱动啊?

网友I:
系统不兼容,网上找找看有没兼容的驱动

网友J:
都ccs5了,怎么还抱着3.3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