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DS8332的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2-06-21):
搞不懂它的参考电压端REF+和REF-到底能不能分别接+5V和地。datasheet的表格上写着REF+ to AGND可以达到VA+0.3,而VA可以是5V,那REF不就可以用+5V了吗?但下面REFERENCE里写着The ADS8331/32 can operate with an external reference with a range from 1.2V to 4.2V.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按照我以前使用TI的ADC芯片的经验,如果数据手册已经说了基准电压是1.2V to 4.2V,那么使用5V基准电压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ADS8332还是比较遗憾的。我手头没有ADS8332芯片,没办法验证,麻烦有芯片的网友给个结论啊,谢谢。

网友B:
这是ADC芯片设计的问题了。同样是逐次逼近型ADC,ADI公司的AD7689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达到VDD,也就是5V。

网友C:
4楼主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