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F5527 外部晶振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21):
使用MSP430f5527 我配置外部晶振 发现MCLK 脚上面是一个1M频率输出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外部晶振16M  程序选择外部晶振 不分频, MCLK = SMCLK = X2 ACLK = 32khz

我现在想得到 MCLK 是16MHZ 我用P7.7脚做MCLK 脚输出测试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 P7.7 MCLK 脚只有1M 频率输出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下面是我的代码
/* 外部16M */
  P7DIR |= 0x80;// 测试MCLK 主时钟
  P7SEL |= 0x80;
  P5SEL |= 0x0C;                            // Port select XT2
   //UCSCTL2 = 0x00;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 Since LFXT1 is not used,
                                           // sourcing FLL with LFXT1 can cause
                                           // XT1OFFG flag to set
  UCSCTL4 |= SELA_2;                       //refclk 32768hz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UCSCTL4 |= SELA_5;                     //不能一开始将ACLK配置成外部不X2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XT1HFOFFG??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for(i=0;i<0xFFFF;i++);                  // Delay for Osc to stabilize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UCSCTL6 |=XCAP_3;
  //UCSCTL6 &= ~(XT1OFF+XT2OFF);                 //XT1、XT2打开

  //UCSCTL6 &= ~(XT2DRIVE0 + XT2DRIVE1);         //
  //UCSCTL6 |= XT2DRIVE1;                        //XT2的驱动力
/////////////////////
  UCSCTL6 = 0XC1CD;
  //__no_operation();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4 |=SELA_5+ SELS_5 + SELM_5;
  // UCSCTL5 |= DIVS_1;                        // SMCLK/2=8Mhz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UCSCTL5 = 0

这个是我 仿真器仿真的时候 USC寄存器表

网友A:
你看下430时钟方面的例程,用例程试试,然后自己再看下哪里有问题吧

楼主:
我就是例程里面改来的  怎么就没有16M 输出??

网友B:
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
都快一个礼拜了 都没几个回答 算了  还是我自己解答吧

就可以了

楼主:
真不知道 TI 的活动搞了有什么用

网友C:
呵呵 有些问题未能被大家注意到也是有的 多以讨论的方式来交流 效果会很多:lol

楼主:
论坛 没5系列的  没什么介绍  我要不要我开几个帖子讲讲 啊

嘿嘿 送板子不

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