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减法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21):
小弟我用LM358我的搞了个标准的减法电路
图片借用一下坛友的。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5152354635.pdf

连接方法完全一样,但是我的图中的各电阻阻值全是10K。

现在U1和U2为共模电压,各点电压为
U1用电位器分压后为1.2V电压输入
U2是不断变化的电压,从2v--5v之内。
然后U0的变化的确符合减法的特点,属于U2-U1的范围,但是。。。
但是,我测量到,U2电压变化时,U1也在不断变化,比如,U2在3v时,U1是在2.6v左右。而不是在1.2v。
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用分压(等效内阻较大)那肯定会变,因为反馈回路会对其有影响。

网友B:
楼主电位器阻值太大!
若用1k电位器,10k换100k,就基本没影响了

修改:
若把电位器换成1K,同时把10k电阻换成100k,就基本不会有什么困惑不解的现象了

楼主:
回三楼,U1分压用的电位器是500K的。应该减小吗?
回二楼,那应该减小各电阻值和分压的电位器值吗?

楼主:
回三楼,我用你的方法试了,但是现象完全一样.  这是我电路图如下.望帮我分解一下.

正常来说,U0应该是U2-U1,但是目前的情况是,U2变化的时候,U1也一起变化.

楼主:
仿真的时候也是如此.
看下图 V1和V0变化

楼主:
哦分析了一下,明白了。本人犯了原理性低级错误。以上的原理都是对的。是本人理解错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U2改变,同相端电位也会变,鉴于负反馈,反相端电位也肯定变呀,这是正常的~

楼主:
是的。没错。开始没想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