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t '%^'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

楼主(2012-06-21):
请教:
最近在打开Protel99se时,经常出现"Format '%^'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如下图所示),严重影响该软件的使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一般出现在加载库出错,不管它,也不关闭他;重新双击打开这个文件。把你加载的库移除到别的地方。

楼主:
谢谢指点!
试了一下,好像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