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G87FE52的内部振荡可以可靠通讯吗?

楼主(2012-06-21):
请问已2400bps的波特率通讯 用MG87FE52的内部振荡可以可靠通讯吗?

网友A:
MG87FE52的内置晶振需要使用笙泉的U1编程器来设置,可靠度可以的,室温下,1%的误差都不到。
在工规的全工作温度范围内(-40~85度),最大误差的也在4%内,串口2400bps波特率,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