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6-21):
file:///C:/Users/lenovop/Desktop/ditong   这个图中,为什么要将电容C1练到输出端B呢?而不是将电容C1接地呢??请大伙给个解答啊。。学模电不久,学得很差啊。。。

网友A:
小编也是啊,当初在学校没有认真的学校。希望楼下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B:
C1接地是无源低通,接运放输出就是有源低通。

网友C:
C1若接地则变成简单的两个RC低通级联了。这是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通过C1的适当正反馈增加Q值以增大过渡区域的变化。

另外,图中R1和R2节点应接入运放的负输入端,构成负反馈。

网友D:
楼主写出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两个传递函数在这啊。。然后能帮助解释下不?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multisim模拟了下,发现幅频相应确实有点不同,但是变化不大。。能不能解释的更清楚些呢?谢谢啦。。

网友E:
这个童诗白的模电书上有讲啊。前几天刚看过,只是忘了。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F:
sallen key  滤波器

网友G:
In comparison to the ideal low-pass, the RC low-pass lacks i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passband gain varies long before the corner frequency, fC, thus amplifying the
upper passband frequencies less than the lower passb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assband into the stopband is not sharp, but happens
gradually, moving the actual 80-dB roll off by 1.5 octaves above fC.
  The phase response is not linear, thu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signal distortion
significantly.
The gain and phase response of a low-pass filter can be optimized to satisfy on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criteria:
1) A maximum passband flatness,
2) An immediate passband-to-stopband transition,
3) A linear phase response.
For that purpose, the transfer function must allow for complex poles

这是Google到的信息,我认为能解释你的疑问。
我觉得如果不追求相同阶数时相对更好的性能,无源RC滤波器一样用。

网友H:
这实际上是巴特沃斯滤波器,特点就是增大过渡区域的变化,根据传递函数,把s用jw替代,求传递函数的模,然后根据其特性,应该有一阶导数为零

网友F:
回复 网友H:
sallen key 滤波器,如果Q为0.7,那就是巴特沃斯响应。

网友I:
2阶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