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一个工具不会用

楼主(2012-06-22):
(图片)

网友A:
内电层分割。

网友A:
我也不会。

网友B:
这个就是内电层分割啊,你不会用那你画多层板涉及到内电层分割你是怎么分割的

在DXP中已经没有这个了,DXP中是直接用线来分割,

其实道理都一样一般在负片中使用,也就是PLANE层.分割之后可以给你分割的区域来定网络,达到内电平面区域化,可以再这里进行查看和编辑

这个是99画多层板常用工具。

网友C:
其实有很多都没有用到
能把板子画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