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掉电检测电路对不对?

楼主(2012-06-22):
(图片)

网友A:
R68,R71得取小10倍,这样Rbe的等效电阻相对于R71才够大。

网友B:
不行吧,检测的电压对吗?掉电的电压也不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jm,您能不能把您说的后半句再解释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的呵呵。。。
我只看了上电电压,
掉电电压应该没错,电已经掉了,三极管肯定是断开的了

网友C:
掉电检测要放在电源大电容滤波前,自己搞一个小电容滤波。
这样检测电路才能提前知道要断电了,
检测到掉电后,电源的大电容滤波还要保证30ms的供电,以便做掉电后的处理。

网友D:
好不能吧。

网友:
小弟有一个疑问.为何不用比较器呢?

功耗小,好用。还便宜。还灵敏。最重要的是简单!!!:lol

网友E:
掉电检测要放在电源大电容滤波前,自己搞一个小电容滤波。
这样检测电路才能提前知道要断电了,
检测到掉电后,电源的大电容滤波还要保证30ms的供电,以便做掉电后的处理。 ...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但是要想提前知道,还要保持一定的时间,掉电检测要放在电源大电容滤波前 光这样做不行的  因为线路上都是等电位的,这个检测点的电压和电容上的电压是一样的,最好的办法是如果电源和系统允许的话,要在电容前串一二极管,在二极管的前端做检测,这样才能做到提前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们两个说的这个,我之前也做过,没有细研究。直接拿来用的,今天才深刻体会,是呀按照沈老的思路,有点欠缺。像您说的是等电位呀。
您这个加一个二极管还不是个等电位吗有区别吗?

网友C:
“放在电源大电容滤波”,我没说怎么‘放在电源大电容滤波前’
你们说的不是还在大电容上吗?

网友C:
另外R68,R71组成分压器,他不但对VDC_IN分压,而且对VDC_IN的变化量也分压。
使得掉电检测输入量减小,所以R68可以用一个稳压管,而在1脚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F:
等电位有什么关系?

网友G:
交流停电,如果ac/dc电源直流滤波电路不好改,可以用电容/电阻降压用光耦把停电信号引进来。

网友H:
小弟有一个疑问.为何不用比较器呢?

功耗小,好用。还便宜。还灵敏。最重要的是简单!!!:lol
引用 网友I:

比较器再怎么便宜也比这个这个电路贵N倍

网友J:
这个掉电检测电路不可吧,既然是检测掉电的,就要打好提前量吧。这样才能给CPU留有足够的时间处理该保存得数据。此电路要等电源降到到0.7V以下,才发出个信号,别说时间不够了,就是能让芯片工作的电压都不能保证,怎么处理掉电呢,不知这样理解对不?还望请您指点啊!谢谢

网友K:
建议,3904换成MOS管效果应该好些

网友L:
楼主的电路不够好,因为没有足够精确的基准,电压监测有现成的IC,其成本和功耗更合适,特殊情况下没有满足要求的门槛电压时,可用比较器实现,比较器在稳压电路后供电,基准采自稳压后的电源分压,比较输入则用稳压电源前的。

网友M:
接LS继续: 电阻值105,105,103是否合适? 抗干扰行不行?

网友N:
楼主,输入信号是什么?市电?直流?

网友O:
这个电路太片面了,看不大准确许mm全面电路,就没有办法准确回复。
如果是用来检测220v市电掉电,那这个电路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P:
这个电路常用,偏置电阻太大,另外需加也个稳压二极管。同时只要R68和R71的分压超过0.7V就再也不是线性分压了

网友Q:
路过,学习了,既然设计有掉电检测,则要考滤掉电后的处理。

网友Q:
路过,学习了,既然设计有掉电检测,则应考滤掉电后的处理。

网友R:
网上有比较多的掉电保护电路,不知道你要哪种类型的

楼主:
不是检测市电的。就是检测5V电源掉电用的我们用LINUX操作系统,延迟30MS不够用吧我把沈老说的画成图传上来了,大家看看,这个个稳压管用多大的?是不是这样做的?感觉哪里不对劲

网友S:
用场效应管好.

网友T:
1、如果可能的话,cpu选择一个宽范围工作的。比如3~5V工作,这样可以及时检测到且无须太多的考虑给cpu供电的电源电容容量问题。
2、如果没可能的话,就要考虑cpu的电容储能时间,不行的话单独给cpu一个电容;用二级管跟其他电路隔离开;
3、正如沈老所言,检测掉电电路要在电容之前。

网友U:
这个应该可以用

网友V:
不是检测市电的。就是检测5V电源掉电用的我们用LINUX操作系统,延迟30MS不够用吧我把沈老说的画成图传上来了,大家看看,这个个稳压管用多大的?是不是这样做的?感觉哪里不对劲 ...
引用 楼主:

照你这个图干脆把R2去掉好了,还好计算一些。
比如你要VCD_IN小于4.7V就算掉电,那稳压管就取4.7V+三极管的Vbe好了。
不过这个方法始终不算精确。
怕麻烦就用一个专门的电源监控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