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255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22):
话说发送字符在中断函数里能发,在主程序里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呀,请教啊,以下是程序,只有字符‘b’发不出去#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uart_init()
{
   //UCA0CTL1|= UCSWRST;
   //UCA0CTL0|=UCMSB;
   UCA0CTL1|=UCSSEL_2;
   UCA0BR0=104;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 = BIT1 + BIT2;
   P1DIR&=~BIT3;
   P1REN|=BIT3;
   P1OUT|=BIT3;
   P1IES|=BIT3;
   P1IFG&=~BIT3;
   P1IE|=BIT3;
   UCA0CTL1&=~UCSWRST;
   IE2|=UCA0RXIE;
}
void send(uchar c)
{
    UCA0TXBUF=c;
    while(!(IFG2&UCA0TXIFG));
    IFG2&=~UCA0TXIFG;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DCOCTL=CALDCO_1MHZ;       //将DCO设为1mhz
    BCSCTL1=CALBC1_1MHZ;
    uart_init();
    _BIS_SR(LPM0_bits+GIE);
    while(1)
    {
        send('b');
        delay(20);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get()
{
    uchar c;
    c=UCA0RXBUF;
    IFG2&=~UCA0RXIFG;
    //UCA0TXBUF=c;
    //while(!(IFG2&UCA0TXIFG));
    //IFG2&=~UCA0TXIFG;
    send(c);
    send('m');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
{
    send('k');
    send('e');
    send('y');
    P1IFG&=~BIT3;
}

网友A:
注释掉这句话
_BIS_SR(LPM0_bits+GIE);
就可以了。
因为此时mclk已经关闭了。
进入中断后可以发射是因为,进入中断后cpu被唤醒了。

网友B:
2楼说的非常对。
修改程序时,本身就是一些简单的例程,最好要仔细阅读程序,搞清楚每一条语句的意义。

网友C(2013-04-22):
怎么把2533 的移植到2231

网友D: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