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控制电源

楼主(2012-06-22):
(无正文)

网友A:
说详细点, 应该可行的
最好用IRF来控制

网友B:
再加个PNP三极管或PMOS

网友C(2012-08-10):
应该可以的
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如果用三极管来做的话,需要使用PNP管
8050是NPN管,推荐使用它的对管8550
如果你问为什么要使用PNP,因为控制的原理,就是控制基极电压,对NPN管, 当基极比发射极高0.7V以上时,三极管导通,否则截止.如果低电压加在基极, 肯定不可能比高电压还高0.7V,所以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时,不可能用NPN管实现

网友D:
这个可以行

网友E:
应该是可行的,将你的接法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