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使用USB仿真LaunchPad的同学注意!

楼主(2012-06-22):
这两天在折腾LaunchPad,挺好玩的,小巧。很容易上手。但是用的USB仿真,这两天都没拔出,今天拔出,插上U盘,怪现象出现了,竟然没反应,奇了怪了,看了下电脑USB口,再看下USB线,原来是这样,不知道是USB线质量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在这里提醒下大家,插前最好检查下USB线接电脑端,不然也像我那样,一个USB口就废了

网友:
:funk:这运气

网友:
不怕,我还没收到430,没那线

网友A:
什么啊,图片上反应了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也认为这个板子的USB接口太脆弱啦,,卡的紧插拔很费事,弄不好还真能把连接板子的接口给弄掉了

网友C:
这个得注意一下

网友D:
图片没有问题,本来如此的~应该是为了接触更紧密,采用的凸起设计~怪电脑的接口容纳能力弱了~应该能伸能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