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通道的概念

楼主(2012-06-22):
我像询问一下在单片机里集成亦或是单独的ADC转换芯片里的通道是什么概念,比如10为8通道该做如何解释?谢谢!

网友A:
10位8通道
*******
ADC为10bit,有8路输入(一个8选1的模拟开关)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呵呵,说白了,八通道也就是对应着芯片的八个管脚,也就是可以同时测量八路模拟信号。十位的意思就是可以将模拟信号均分为2的10次方个等级。举个例子。假如一个AD芯片可测的电压范围是0到5v。那么假如外部信号为零,则AD转换结果寄存器里的数值为0000000000,假如外部信号为最大值5v,那么AD转换结果寄存器里的数值为1111111111,也就是2的10次方。以此类推,不难理解。呵呵。

网友B:
12位的AD的精度要比10位的AD的精度要高。是因为2的12次方要比2的10次方大,前者可以把外部模拟量更细化的均分出来。因此前者精度要高些。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其实,说是8路,但是看内部结构图,明显可以看出,是8选1的开关,意思就是不能同时8路一起AD转换,而是来回切换开关,每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通道的AD比较。至少我用的STC是这样的,其他大多数单片机应该也是!
可以同时8路一起AD的,可能有,但是我没用过,价格应该也很高吧。
12位,10位精度这个好理解,就是AD转换后得到的是多少范围内的。
8位精度就是十进制0-255,10位就是0-1023,以此类推。但是同样的范围的电压,精度不一样了,你就知道是哪个更细腻了。

网友D:
都对,10位,意思最后转换成10位二进制,8通道,就有8个输入口,输入8路信号,就像8个人过八个独木桥,可以轮流过一个,也可以分开过,蛋目的地是一样的,也就是转换为10位二进制,速度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有八条路而已!

网友E:
12位的AD的精度要比10位的AD的精度要高。是因为2的12次方要比2的10次方大,前者可以把外部模拟量更细化的均分出来。因此前者精度要高些。
引用 网友F:

12位的AD的分辨率要比10位的AD的要高,精度就不一定了:)

楼主:
哈哈!各位网友,好久不见,谢谢各位的回复!但是8路的的话能否同时在即信号呢?还是说一定要mux多路选择器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G:
8# wdliming 一般是不能同时测8路,而是ADC模块对着8路一路一路的转换

网友H:
8通道就是该ADC芯片有8个模拟输入接口,一块芯片可以测量8个模拟量。10位是指芯片的数据寄存器是10位的,这个数值的大小决定ADC芯片的分片率,位数越大分辨率越高,价格越昂贵。一个10位ADC芯片,如用5V做参考电压,分辨率就是5000/1024=4.88mv,也就是说,模拟量增加或减小4.88mv就能检测到,10位数据寄存器就加1或减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I(2013-08-05):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答  终于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其实,说是8路,但是看内部结构图,明显可以看出,是8选1的开关,意思就是不能同时8路一起 ...

有这样的芯片,V5貌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