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跳变问题

楼主(2012-06-22):
STM32F103VCT6测试ADC性能时,三四秒左右就有+-1LSB的跳变,属于正常吗?有没有人亲测过稳定不变的,因为看到很多帖子都说STM32的ADC不怎么样?

网友A:
每次读出的AD值不一致,这很正常,有一定的偏差,偏差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就行, 当然硬件上可以加0.1uF的电容稳定下有好处

楼主:
2楼说的,偏差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接受。拿一定的范围有点抽象了。我把握不了那个度啊。

网友B:
1LSB是相当好的了,你的硬件的噪声控制水平真是不错。

网友C:
stm32的ADC已经不错了,哈哈,有偏差很正常的,主要是在误差范围之类,1LSB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关于采集到的电压,你可能用到运放,对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必须要小于ADC的LSB,

网友D:
你好,这个稳定一下能具体截图一下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稳定一下能具体截图一下么?